求解.....

楼主(2007-05-10):
我有一台来自日本的旧切断机,电机电源是三相220V,要调速,普通变频器三相380V,输出三相220V,能适用吗?

   望高人及时回复!

网友A:
不能直接用,可以加一个变压器

网友B:
换一个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变频器价格现在很便宜最好是换一个.变频器虽然可以设定上限输出电压到220V但还是不太安全.

楼主:
求解
王兄:谢谢你!很高兴认识你!

    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三相220V输出能不能用?一定要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
    请指点迷津,THANK YOU!

网友C:
变频器不可以调压!入380就出380 。。台达的单向220V可以用的!但是要2。2KW以下的以及2。2KW的!!想了解打我电话!!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B:
最好是换一台,小功率三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也可以当单相220V使用.工业讲究稳定可靠.变频器有一功能是调整输出电压的上限和下限,频率大小变化输出电压也相应变化,当频率达到一定值时输出电压到达上限 频率的变化不再影响输出电压.如果把此功能上限为220V 频率的上限加以限制应该勉强可以.但为了你的设备稳定可靠 发挥出最佳性能建议用配套220V变频器.

网友D:
一般是单相入,三相出.或者三相入,三相出.
本公司有生产B800小功率经济型变频器,0.75KW-2.2KW.还有B500系列通用变频器.0.75KW-132KW.厂价直销,价格绝对占优,迎来电咨询.              电话:13570216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