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按连接手册里面设置了 但
提示 PLC NOT CONNECTED(02:FF)

通讯方式:
19200
8
1
奇校验
直接连接

是不是正确的  顺便问下谁有连接电缆的图
接CPU或QJ71C24的RS232口的都可以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我和你一样,我是G2600.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B:
电缆线型号:GP000-IS02-MS    (连接QJ71C24N)
你买屏时,可以一起买呀,很便宜的,不要自已做了。稳定性很难保证呀。
还有,不建议连接PLC的编程口。

网友B:
电缆线型号:DQCABR2-H    (编程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