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我厂发生重大短路事故,过程如下:在配电室闻到一种奇怪味道,电工开柜检查,当检查到最后一个柜时,在开配电柜门瞬间发生弧光短路,有一10平方跳线打断(位与630A开关到160空开跳线),4个空开(225A两个,160A一个,630A一个)进线端对横梁及3相短路;相邻低压主进柜后绝缘打穿3相都有放电痕迹,1600KVA主变烧坏。高压两个主进柜电流速断保护未跳闸,瓦斯,温度保护没接上。电工多次要电柜厂家来人接线均未到位(已说明电流速断保护不能工作),电柜全部为一国内名厂生产。

1:是什么原因造成的。2:电柜厂家有没有责任。
说明:电柜进厂5-6个月,电柜,主变才使用10天左右,试运行,新主变空载4天,5-7天加载200A电流;7天加载400A;8天加载600A,9天900A。短路的那个柜当时有200A电流。低压主进柜已用2年从本厂另外一配电室调来

本配电室建在一氧化车间内,离酸碱工作槽有35米左右,配电室有隔板封闭,但为了降温已把门窗全打开,当时室温30-35度。

网友A:
都是酸雾惹的祸!

网友B:
没经供电局验收就投入使用?
一般厂家会提供一段时间的保修期,可以追究责任的

楼主:
是的没经验收

网友B:
没经验收那就追究厂家去

楼主:
电柜厂家说是和环静有关。变压器厂家到是不错,又免费给换了个新的。左天新变上牌运行整定时,有一个高压柜不能用(电柜厂家新修的)。另一个高压柜电流速断调不出来。

网友C:
都没有开柜散热呀

网友C:
都没有开柜散热呀.我们的从没关过

网友D:
你们也太大胆了,各种没有完备就送电。你们和厂家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