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请教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使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入=流出时互相抵消,没有剩余支路电流,而流入不等于流出时,来控制开关断,而保护接地是在设备带电的前提下,人员触及时和人员一并分流对地电流,减少通过人体电流,同时开关断开,我个人认为,前级有用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的设备,就不需要在接接地,如加接地,只是双重保护,不知理解是不是有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安装了漏电保护开关的后级零线不允许重复接地。

网友B:
“前级有用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的设备,就不需要在接接地,如加接地,只是双重保护,不知理解是不是有误,”

1、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是一个概念;
2、不接地系统,IT系统即“保护接地”是另一个概念;
3、但是,设备漏电时,有保护接地时,漏电流大,漏电保护动作快!
4、在接地系统TN--S中,设备外壳接保护零线PE,亦可重复接地!
5、在接地系统TN--S中,设备外壳接保护零线PE,工作零线N在RCD负载侧不允许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