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智能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软件特点及主要性能分析
智能变频电动执行器的软件由控制软件程序和参数设定软件程序构成。控制软件除满足自动化系统对执行器的要求外,还增加了有关调节阀控制需要的程序。参数设定程序包括20个组态和运行功能参数设定。参数设定结束,永久保留,与掉电无关。由软件实现的控制内容包括:
1:位置反馈信号FV校正:自动校正位置反馈电流零点、满点值。手动执行器输出杆至零点、满点,按确认键,系统会将此时机械位置零点、满点值作为反馈电流信号4 mA值、20mA值输入系统内。
2:执行器上下限设定:当上下限值设定后,执行器会在下限值以上,上限值以下跟踪CV(输入值)值的变化。若CV值小于下限设定值,则执行器会停留在下限值位置上,不再跟踪CV值的变化。同样控制信号再超过上限值,执行器也会停留上限设定值,不再跟踪CV变化。执行器上下限设定,非常适于工艺过程负荷经常增减变化的场合。通过设定上、下限值来减少过调量。若工艺对执行器无此要求,03、04参数可分别设定在机械零点和满点处,实现电气安全保护。
3:小信号状态设定保护:该参数设置是防止因调节系统故障,引发联锁事故而设。当控制信号CV出现断线或低于某一值(可根据工艺要求来确定)让执行器位处于下限(全关)、上限(全开)和保持三种状态。信号保护值设定范围为0~4mA。
4:作用方式设定:智能变频电动执行器正、反作用,智能变频电动调节阀的电开、电闭作用方式,通过参数设定来变更,同时位置反馈电流变化方向也可以设定。
5:开度(流量)特性设定:此参数是为调节阀现场修改流量特性而设计。设计了三种曲线分别为等比、近似快开、线性,三种曲线之间任意变换,变换精度为1%。
6:不灵敏区设定:不灵敏区最小设定为0.5%。设定范围5%,若调节系统存在一定的振荡成分为减少对执行器工作的影响,执行器的不灵敏区可适当调大。
7:放大倍数:针对不同力矩的执行器,其放大倍数也存在差异。可通过调整放大倍数,找寻出一个合理的跟踪速度。放大倍数范围为0~10倍。
8:最低、最高跟踪速度设定:最低跟踪速度是设定执行器电机克服执行器工作不平衡力所需的最低转数。最高跟踪速度根据对象特性差异选取。实际应用时,由于对象时间常数差异,通过设定执行器最高工作速度和放大倍数两个参数可以得到不同的工作速度。如图所示:

   因K1>K2>K3,到达L’的响应和跟踪时间对应K1曲线最短为t1,K2曲线其次,K3曲线最长。显然,通过调整放大倍数和最高工作速度,可以方便改变这类执行器行程时间,满足不同时间常数系统需要。
9:自动提速功能(自累加):由于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长时间工作,会出现执行器杆带动的阀生锈或因填料干枯、填料压盖过紧,造成原设定的最低转速产生的动力,不能驱动阀门工作情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系统设计了自提速输出累加功能。当判断执行器位置反馈信号FV在一定时间未向控制信号靠拢,便会自动提高变频器输出频率,即提高执行器电机转速增加执行器推力。
10:两次作用间隔时间:由于测量信号的波动,会造成执行器不必要的频繁动作。设定两次作用的间隔时间,可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该时间设定范围为0.1~10S(秒)。
11:正、反转时间间隔:此参数是避免执行器运动惯性造成执行器频繁正、反转动作而影响调节系统稳定而设计。此时间设定范围为0.1~10S(秒)。
12:执行器位置反馈FV输出方向设定:当控制信号CV变化4~20mA。FV输出信号可以是正向4~20mA,也可以是反向20~4mA。
13:控制信号CV上下限设定:对应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机械零点、满点,所需CV值。控制信号CV上、下限设定是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工作在分程调节时而需要设定的参数。例如分程调节时第一台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工作在4~12 mA;第二台工作在12~20mA。第一台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下限参数设 4 mA,上限参数设12.1 mA;第二台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12mA,上限参数设20m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