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s7—300系列PLC软硬件功能强大,系统配置方便,带
有多种特殊功能的模块且安装方便,此外强大PROFIBUS现
场总线接口及MPI接口可以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然而s7—
300系列PLC自带的组态功能远远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可视
化效果较差,这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组态软件来实现监控功
能。WinCC系列组态软件是西门子公司针对自动化控制系统
而开发的,实现了对控制系统的实时监控。
S7—300系列PLC监控的主要方法
通过组态监控界面对系统进行监控可以增加人机交互的
能力,使操作人员实时地监控系统工作情况,并使系统操作
变得方便。对s7—300系列PLC组成的控制系统进行监控一
般有以下三种方法:
1)用组态软件WinCC实现监控,功能强大,灵活性好,
可靠性高。但软件价格高,并需要解决WinCC与s7—300系
列PLC的通信问题。在复杂控制系统中可以采用此方法。
2)用第三方软件编制的监控软件实现监控,灵活性好,系
统投资低,能适用于各种系统。但开发系统工作量大,可靠
性难保证,对技术人员的经验和技术水平要求高,还必须购
买通信协议软件。在系统资金投资有限,技术人员水平较高
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此方法。
3)触摸屏进行监控,可靠性高,监控实现容易,触摸屏与
PLC之间的通信问题生产厂商已处理好,用户不用考虑,可
以大大缩短工程周期。但灵活性一般,功能有限,不能满足
复杂控制系统的监控要求,而且价格高。在系统可靠性要求
高,工期短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此方法。

WinCC组态软件与S7—300系列PLC的通信SIMATIC WinCC是采用了最新的32位技术的过程监控软件,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无论是单用户系统,还是冗余多服务器/多用户系统,WinCC均是较好的选择。通过ActiveX、OPC、SQL等标准接口,WinCC可以方便地与其他软件进行通信。WinCC与s7—300系列PLC的通信,可以采用MPI和PROFIBUS两种通信协议之一进行。
1.WinCC与PLC通过PROFIBUS协议进行通信的实现
1)软硬件要求①PC机,M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I(或SPla)或SP2操作系统。②s7—300系列PLC。③CP561 1板卡用于带PCMCIA 插槽的笔记本电脑。有一个PRIFIBUS通信接口,可作主站和从站,或者其他同类板卡,例如CP5614,P5613。④通信接口模块。⑤PROFIBUS电缆及接头。⑥安装CP 5611板卡驱动程序。⑦安装WinCC组态软件⑧安装COM PROFIBUS软件。
2)组态打开SIMATIC NET\COM PROFIBUS,新加一个组态,主站为SOFTNET—DP,从站是PROFIBUS—DP。从站的地址选择与PLC通信模块的地址一致。然后用
该软件对从站进行配置:打开从站属性,在Configure选项中,选择8B iI1,8B out(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定)。3)设置PG/PC interface 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中选择CP—L2—1,在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选择CP5611(PROFIBUS),在属性里的激活DP协议,设置完成后可以诊断硬件配置是否正确及通信是否成功。

4)WinCC的设置在WinCC变量管理器中添加一个新的驱动程序,新的驱动程序选择Profibus DP.CHN,选择CP561 1板卡,在System Parameters设定参数。新建一个连接,从站地址与通信模块的地址一致。5)建立变量WinCC中的变量类型有In和Out。In和Out是相对于主站来说的,即In表示WinCC从S7—300系列PLC读人数据,Out表示WinCC向s7—300系列PLC写出数据。

2 WinCC与PLC通过MPI协议进行通信的实现
MPI协议是西门子S7—300系~lJPLC常用通信协议,如果安装的WinCC软件版本太低,那么WinCC中就没有集成该协议,即WinCC就不能直接监控S7—300系列PLC组成的控制系统,必须要另外安装此协议软件来实现通信。OPC Server是西门子公司推出的专为解决上位机监控PLC控制系统的接IZl软件。因此,WinCC可以通过该软件与S7—300系列PLC很方便地建立通信。1)软硬件要求①PC机,M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SPI(或SPIa)或SP2操作系统。②S7—300系列PLC。③PC/PPI电缆。④安装OPC Server软件。⑤安装WinCC组态软件。2)连接在控制面板中设定PG/PC接IZl参数。在AccessPoint ofthe Application中选择Computing,Interface参数选择
PC/MPI Cable,在WinCC变量管理器中添加一个新的驱动程序,新的驱动程序选择OPC,CHN,在OPC GROUP中新建一个连接,打开属性,选择OPC Group Seuing,OPC服务器名称为OPCServer.MicroComputing。然后在新添加的连接中新
建变量,变量的ItemName与s7—300系列PLC中用于监控的变量名对应。例如:temName为Q0 1。
该方法优点是连接简单,硬件投资少、可以读写s7—300系~IJPLC中所有存储区域,缺点是通信速度比较慢,需要OPC软件及相应授权,系统扩展不方便。可用于低速,实时性要求不高,系统投资资金有限的系统。另外,也可以通过其他公司的OPC软件进行通信,用WinCC作为OPC客户端来读写s7—300系列PLC内部数据
区。实现与上述第二种方法类似,不同的是必须在OPC服务器中建立标签与S7—300系列PLC中存储地址对应。

第三方软件与PLC的连接
第三方软件开发平台开发的监控软件与S7—300系列PLC通信使用,MPI协议的接口软件有PRODAVE、OPC Sever等。
1.用PRODAVE软件包实现通信连接
PRODAVE是西门子公司推出的专门用于西门子PLC产品(S7—200、300、400系列PLC)与P/PG进行数据交换处理的软件包。PRODAVE在.DLL或.LIB文件中集成了数据交换的函数,在自行开发的监控软件中可以方便地调用该软件中的各种函数,主要有:load_tool,PC机与PLC系统初始化链接;unload_tool,断开PC机与PLC系统链接;以及读写PLC内部存储区的函数。监控软件通过读写函数可以方便
监控PLC控制系统。PRODAVE的硬件配置:在桌面执行菜单命令“开始一程
序一PRODAVE_S7--,PG—PCInterface”,打开接IZl参数设置对话框。选中接IZl参数配置列表框中的“PC Adapter(MPI)”,在上面的“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ion(应用程序访问点)”列表框内选择“S7ONLINE(STEP 7)”。点击“Properties⋯”(属
性)按钮,打开属性对话框。将“MPI”栏中的“TransmissionRate”(波特率)设置为187.5 kbit/s,其他参数可以采用默认设置。在“Local Connection”选项卡“COM Port”选择框中设置实际使用的Pc串口的编号,波特率可以设置为19.2 kbit/s

2.用OPC Server软件实现通信连接
安装s7 OPC Server软件后,在操作系统中将增加一个OPC服务器,服务器的名字是“OPCServer Computing”。VB或Delphi中可编写OPC客户端程序与OPC服务器通信。以下给出在VB开发环境下编写OPC客户端程序的过程:首先在VB开发环境中的ProjectkReferences中添加OPC Automation2.0,然后编写连接OPC Server、添加组、添加条目、读写数据的程序。使用到的函数如下:connect函数与OPC Server建
立连接;OPCGroups.Add函数添加组;OPCITems.Additems函数添加条目;yncRead函数同步读;SyncWfite函数同步写。OPC服务器名为“OPCServer.Computing”,条目名称与S7—300系列PLC中用于监控的变量名对应。PRODAVE实现简单,灵活性较好,可以直接调用PRODAVE的函数对s7—300系~IJPLC内部存储区进行读写,并能满足大规模数据的传输,调试简单,很适合在工程中应用。但需要购买软件,编程较复杂。用OPC 实现通信,编程灵活也较简单,调试简单,通用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