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WINCC与PLCSIM已经连接上,WINCC也可以读取PLC中变量的状态,从PLCSIM中改变变量,也可以显示。

但却不能从WINCC把命令写入PLC,用按扭改变变量不行,用输入输出地域来改变变量也不行。

这是什么问题呢?请指教。

谢谢了!!!

楼主:
还没解决,自己顶下。。。

网友A:
我用过,行的.
是不是程序改回了?

楼主:
是不是程序改回了?
您的意思是。。。?
是不是我的脚本错误?

网友B:
WinCC工具——驱动程序连接状态,显示确定表示已经成功连接
然后找个没用过的M点试试能不能修改,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程序中循环调用不能被强制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