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请教国内电机保护器什么牌子的质量好些?

电机为0.5~75KW的电机.主要是考虑缺相,过流等保护.各位大大使用过什么牌子的好用些.价格几何.

如果是带4~20MA输出带LED/LCD显示的什么牌子好点,价格几何.

使用过好多类似保护器,感觉都是功能挺多,要不容易坏,要不就爱误动作.都不知道该选什么好了。有长期用过好产品的XD介绍下.

呵呵,当然大容量电机类综保装置就不用介绍了。需要的是单体使用的,使用稳定,质量好.

楼主:
有用过好的经验的朋友说下啊,急哦

网友A:
软启动功能:直接启动,或星三角启动,采用变频器启动是电机电流1.1倍.变频器有多种电机保护功能(电机缺相,过载,短路,欠压,过压,过热,失速等)

网友A:
本公司生产的变频器元件都是进口回来的.主要元件是:功率模块(富士).电容(日立).主回路接触器(施耐德).整流桥(日本三社).CPU(美国微芯)    如有需帮助请来电咨询:钟生:13570216576

网友B:
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的PDS5000系列产品.
025-52107272

网友B:
图片
功能标配功能增选功能
短路                                           √
过载 (定反时限)                              √
堵转                                           √
电流不平衡/缺相                                √
接地/漏电(需另外配漏电互感器) (漏电保护)   √
(漏电和接地保护只能二选一,当增选漏电时,接地保护功能自动退出。)
过热保护  温度(PTC/NTC)            (温度保护)   √
相序保护                                       √
过电压/欠电压                                  √
开关量逻辑编程(外部故障)                     √
启动长时间                                     √
电压回路断相并闭锁                             √
启动方式
直接起动
双向起动
电阻降压起动
星/三角起动
通讯功能
RS485接口,CAN
通讯协议:Modbus-Rtu 、Profibus-Dp

网友C(2018-11-13):
上海硕吉电动机保护器www.shsjdq.net功能齐全,品种蛮多的,可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国内电机保护器什么牌子的质量好些?

电机为0.5~75KW的电机.主要是考虑缺相,过流等保护.各位大大使用过什么牌子的好用些.价格几何.

如果是带4~20MA输出带LED/LCD显示的什么牌子好点,价格几何.

使用过好多类似保护器,感觉都是功能挺多,要不容易坏,要不就爱误动作.都不知道该选什么好了。有长期用过好产品的XD介绍下.

呵呵,当然大容量电机类综保装置就不用介绍了。需要的是单体使用的,使用稳定,质量好.
小电机用正泰ns2-25的电机启动保护器,用着挺方便的,整合了热继电器和断路器,过载缺相,短路保护一体……

网友E:
深圳中电pwm-550一直在用

网友F:
用马达保护器吧。。可选的品牌也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的PDS5000系列产品.
025-52107272
南自的东西就算了吧,质量差售后服务更差。。本人亲历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