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我想把WINCC的归档过程值定时生成硬盘上的存储文件,来作为历史统计数据,恳请诸位大侠提供实现思路。

网友A:
Process Tags----->Tag Logging----->Wincc Report或者Excel定时存硬盘----->将来作历史统计

网友B:
请教楼上的
引用 网友A:
Process Tags----->Tag Logging----->Wincc Report或者Excel定时存硬盘----->将来作历史统计
如果用EXCEL定时存硬盘的话,如何实现。可以给些指教吗

网友A:
EXCEL表格单元中, 如果你要存放历史数据(已归档变量), 就必须向西门子购买" Connectivity Tag"软件包. 利用该软件包, 你可以将历史数据保存至EXCEL表格单元中.

使用Visual Basic的定时器编程, 按时把相应的EXCEL表保存到硬盘指定的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