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我现在在一家钢铁厂实习,负责天车维修部分,希望各位兄弟帮我找找天车的控制原理图。。。。

网友A:
不同厂家生产 和不同型号原理都会不一样

网友B:
老式天车分几个部分,总盘和主钩,副钩,大车和小车,线路较简单,我以前的厂有案可21台行车,最大的75t/30t

网友C(2008-06-24):
拜托谁有250吨和双50吨天车电气图纸和资料,程序。

网友D:
我们厂有320t的 车  5辆   你想什么呀

网友E:
你的天车什么状况,请介绍一下。

网友F:
先学一下电机控制吧
电机正反转控制  限位  按钮的知识

网友G(2008-08-14):
不知道各位需要起重机遥控器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H:
在钢厂做过一个月安装,看过天车原理图3份,每份各有不同,老式的用凸轮控制电阻切换,新的有用PLC控制切换的,还有用变频器直接控制与电阻切换相结合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于PLC控制的如果不接触程序,那么就只要对清楚PLC与继电器的点位基本上就可以分析故障了。变频器的控制点位相对较少,也不太难。
具体说要清楚,预限位与极限的位置(大车,主起升,副起升),还有主,副起升的速度控制器的位置,大车的各种门限。    关于档位的增减都是逐级依次进行的,他的控制由操作台的凸轮控制器完成。要理解凸轮控制器的办法你可以在未安装运行的的天车用万用表确定他们的通与断,这需要具体的图纸。

一般来说钢厂必须提供原理图的,这不用维护人员操心的。安装的时候有时候会与原理图有小的出入,这多办是公共线的位置,一些接线的位置有小的变化,但是不会更改原理图的(错误时除外)。接线图有的时候不能当维护图纸使用,呵呵。

网友H:
260T,1500KW,自身带变压器。小的若干

网友I:
能给一份老式的凸轮控制的吗

网友J(2013-11-30):
我有,找一下明天上传给你

网友K(2018-03-09):
引用 网友J:
我有,找一下明天上传给你
你好能给我传一份吗》?谢谢、877476825@qq.com

网友L:
最好能上传双梁行车和大吨位行车图纸给我也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H:
260T,1500KW,自身带变压器。小的若干
我只接触过40t以下的行车,望能介绍下大吨位行车有何不同之处,谢谢!
我接触过的行车,除了采用变频器控制的外,老式的用接触器控制的起升电路,都存在安全隐患,早晚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故障。用变频器的安全性高一点,但也不能完全消除刹车失灵的故障,包括电梯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