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电动拧紧枪 在PLC内怎么设置的啊?共6个螺母,要求每个螺母的扭距和角度不同,第一个螺母拧紧两次,开始和最后个一次,两次的扭距和角度也要求不同.知道的发邮件给我好吗?
yp@hyperion-at.com    万分谢谢!

网友A:
你是要自己设计还是有一台这样的机了,你不会调.

不懂.

网友B:
螺栓的拧紧系统有专门的设备的,仅仅靠PLC是很难完成的,当然,不是不能做,而是太麻烦,而且很可能问题多,结果让你领导不满意,所以,建议你用专门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