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DA问题!!!!

楼主(2007-05-10):
我用的是C8051F040的片子.在做DA(DAC0)的时候,出现下面问题:
把初值写入DAC0后,每隔一段时间使DAC0加上某个值,之后观察DACOH和DACOL的值不变化,而且输出的电压也不变化(即使初值为0,输出也为高电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教一下 !!!!!!!!!!!!!!!!!!!!!!我猜是哪里设置好象出了 问题?????????
下面是部分设置程序:编译无问题!!!我对这个片子还不是很了解!!
void config (void){
   uint i;
  SFRPAGE=0x00;
   WDTCN = 0x07;             //看门狗禁止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DAC0CN= 0x80;        //DA配置
   DAC0L=0x00;
   DAC0H=0x00;
   REF0CN= 0x03;
}
main(){
config();            //配置初始化
 init_serialcomm();   //串行通讯初始化

do{
   DAC0=b;
   delay1ms(100);
   b+=1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