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0):
请问:用一XMT智能表控制水泵电机运行,电机所用接触器型号为CJ20-100,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220V,吸合功率为980VA,运行功率为几十伏安,该智能表的输出触点的额定电流为1A,这样接触器的线圈是否可与该触点串联运行,其冲击电流是否对该智能表造成不良影响?

网友A:
"该智能表的输出触点的额定电流为1A,这样接触器的线圈是否可与该触点串联运行,其冲击电流是否对该智能表造成不良影响?"

1、同意楼上观点,可以用!
2、智能表的输出触点是开、关接触器线圈控制电路的,该电流不通过智能表内,不会对该智能表造成不良影响!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俺可以放心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