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7-05-10):
我想用一台松下FP0PLC来控制三台泵和12个电磁阀,要求如下:用9个带自锁的按钮开关来控制整个过程。如图中:当一号开关打开时。电磁阀2、4打开,延时10秒后启动泵来进行出料工作。一号开关关闭时电磁阀2、4和泵关闭。二号开关打开时,电磁阀1、3打开,延时10秒后启动泵进行进料工作,二号开关关闭是电磁产供销1、3和泵关闭。三号开关打开时电磁阀1、4打开,延时10秒后启动泵进行循环工作,三号开关关闭时电磁阀1、4和泵关闭。456号和789号控制二号泵和三号泵,控制要求一样,只是阀门和泵的编号不同。要求每一台泵的三种工作模式(出料、进料、循环)要进行互锁,只允许同时有一种工作模式可以打开。三组可分别独立运行。谢谢各位高手,本人是PLC初学者,自己编写了一个程序不知道怎么样,想和各位高手的比较一下。QQ546301048

楼主:
这是我自己编写的程序,这只是一号泵的,其余二、三号控制是一样的,请各位高手指点,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不错呀!
你的程序能达到你描述的要求.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要考虑以下问题:
1 出料,进料,循环完成不能由人通过开关来控制,应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或满足一定的条件.而不是由人关闭开关来控制.
如果你的工艺要求改成下面这样可能实用性强点:
采用9个点动按钮来控制,按1#按钮,进入出料模式(2.4阀打开,10秒后启动电机),时间到(或满足一定条件后),停止(电机停止,2.4阀延时关闭).电机和阀同时关闭不好.按2#按钮.入进料模式(1,3阀打开,10秒后电机启动),时间到(或满足一定条件后),停止(电机停止,1.3阀延时关闭).按3#按钮,进入循环模式(1,4阀打开,10秒后电机启动),时间到(或满足一定条件后).停止(电机停止,1.4阀延时关闭)............其中一种模式执行中,按任何按钮都不理会.

楼主:
用时间或是满足一定条件来控制电机的停止对我们的产品来说可能不太现实,因为我们的产品品种多,每种产品生产所需时间也不一样,停止一定要用人工来控制,但停止后延时关闭阀门很好,我也想这样做,但没有想出好的程序,可以帮我一下吗?谢谢,我是初学者,第一次骗写程序。请多指教,QQ54630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