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风之力

楼主(2007-05-10):
我拉出部件--消息显示器的功能框,用字控制,即消息框内的显示随字元件数值的变化而变化。现在的问题是消息文本是数字和英文均显示正常,可是中文就显乱码。可是屏的普通文本上可正常显中文。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换377的屏,一样的操作又可显中文了。

网友A:
是否其他的显示也是乱码,如果是,直接把显示设置改为CHINESE。

网友B(2007-06-10):
除摸屏一般有几中语言方式,你进入屏设置里把语言设置修改成CHANESE就可以显示中文了,但是好象只支持一种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