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1):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校学生。现在对编程有很高的兴趣,偶尔了解到工控这方面的知识。特来此向高手们请教问题。真心希望有人指点。
   协议问题:
       假如有一台机器,我想做一个软件来控制这台机器。我知道,要求有这台机器的传输协议。  如果我有这台机器的传输协议, 我要怎样做, 只要做到让这台机器发回数据到我的小软件上就可以。 我用VB编的小软件。

   请高手详细说一下。 在这里跪谢了。
学学习习

网友A:
首先要看硬件怎么联,是以太网,usb还是串口.然后,要看机器协议.是主动发送还是需求发送.如果是主动,你就编程序监测端口数据,有数据就收,收了再根据协议分开,取出有用的.如果是被动的,你先从vb发出求数指令,然后等待端口回复.
有了协议和硬件,就应能搞定,怎么还能详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