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1):
触摸屏型号 DH485/2711-K3A2L1

请解释详细些,我是新手

网友A(2007-08-15):
在画图里面输入汉字,保存为bmp,.然后从panelbuilder32中导入图片

网友B(2007-10-10):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型号 DH485/2711-K3A2L1

请解释详细些,我是新手
贴图,或加字库(但要另加卡)

网友C(2008-05-30):
blog.gkong.com/uploadfile/200661164549255.doc

http://w15.easy-share.com/1700499007.html

有个doc文件告诉你怎么解决。

网友D:
你可以看看下面的详细说明:

http://www.abplc.com/docs/pv_chn.html

http://www.abplc.com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