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STEP 7 时遇到1334错误

楼主(2007-05-11):
安装STEP 7 时遇到1334错误,如图

网友A:
data1.cab文件错误.用rar打开这个文件试试,能不能解压出来zen01...?
换张光盘.

网友B:
可以换个安装光盘试试

网友C:
可能是系统设置的语言有问题,改成英文可能行

网友D:
改了也不行啊

网友E:
您的安装盘存在问题,安装的时候请不要选择安装例子这个选项。

网友F:
是你开始就写出地址了

网友G(2007-07-02):
我的系统是xp,装S7-300时出现1324错误,不让安装!
请问各位大侠:xp可以吗?出现以上问题是怎么回事?
我是菜鸟,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H(2008-06-23):
区域语言的设置问题。改为英语(美国)就可以了。

网友I:
xp系统需要改三处语言 都改成英语的就可以了

网友J:
具体的我不知道,我装的时候就改了一处语言设置,就可以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