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1):
请问各位高手,安川SGDM50ADA伺服控制器如何与西门子S7-226连接,实现正反转与定位的控制.谢谢!

网友A:
安川50ADA接收模拟量或是脉冲控制.正反转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定位问题:50ADA有编码器反馈脉冲输出端口:A相B相C相.在PLC做计数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