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1):
1:   OB, FB, FC等 怎样保护被改动 ?
2:   语句表转换不了梯形图,咋弄啊?

     各位高手,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A:
OB, FB, FC等加个密码保护一般可防止被改动。

语句表不一定能完全转lad。

网友B:
感觉是不是语句编的有错误啊

网友C:
如果用语句表编的程序一定不能够转为梯形图,但用梯形图编的程序一定能够转为语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