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1):
求助森兰SB40系例变频器五分步传动一个问题,其中一个分步在每次开机几分钟后自动停机,故障显示欠压经检查正常,重起后正常运行。。。停机后重起故障同上。。。。每次一样现象

网友A:
就是   换了嘛  就不用他的了嘛   森兰的机儿  你晓得的都嘛  其实人家还是可以   毕竟人家有钱撒

网友B:
变频器温度过高,风扇运转吗?如果停止运转,则需要更换散热风扇,要增加散空间.

楼主:
诶,,就是要增加热量........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