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5-11):
变频器通讯帧结构
位     元 功能
1 开始位(低电平)
7\8 数据位
0\1 奇偶校验位
1\2 停止位(高电平)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上面的"1      开始位(低电平)"和"1\2     停止位(高电平)"要应该如何去理解和应用?

网友A:
1/2停止位(高电平);选择停止位是1位还是2位吧,(高电平)表示是逻辑1吧.
1 开始位(低电平)表示是1位开始位,逻辑0吧,我也在学习中,不能肯定,请高人出来指点.

楼主:
能说明详细一点吗?主要是不是知道么去应用!

楼主:
哇噻!高手们都不愿意露两手?帮帮小弟嘛.

网友B:
变频器通讯帧结构
位     元 功能
1 开始位(低电平)
7\8 数据位
0\1 奇偶校验位
1\2 停止位(高电平)

开始位,是1位,低电平有效
数据位,7位/8位可选
奇偶校验位,0:奇校验,1:偶校验.
停止位,1位/2位可选,高电平有效
几位是指几个二进制数(0/1)
高电平用二进制数1,低电平用二进制数0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