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1):
请教高手。如何用FX1N的PLC和伺服放大器如何编程实现点焊机的自动焊接

网友A:
我不是高手,所以无法给你满意的回答,但是,通过我观察我们厂的设备,PLC+SERVO AMP是不能实现一个数控系统的.你的这个构思应该可以用FANUC的POWER MATE A+PLC就可以实现,POWER MATE A是很老的NC系统了,但是他结构简单,使用成本应该低一些,新一点的可以用POWER MATE i/D 的

楼主:
首先很多谢上楼的热情回答,可能我说得不清其实我要做的是用FX1N自带的定位指令去定位数控点焊机的位置,然后用MR-J2S伺服放大器去驱动电机。现在我想请教的是如何编程去实现自动实现焊接的功能。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一个例子我,以启发我。万分感谢1

网友A:
今天休息,没法给你发了,等礼拜一上班我给你发一个用三菱的伺服电机的机械手的程序,是我们厂用的,使用了CC-LINK光传输技术,性能非常好,运动速度250M/S 据说是目前世界上速度很快的机械手了,这个程序就涉及了点位控制 触摸屏 等等,不过使用的是Q 系列的PLC ,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吧

楼主:
多谢了,请发到我的邮箱zhjif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