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2):
大型的平台  比如半径30m的圆型平台 要测量倾斜程度怎么测呢?

要输出能进PLC的   二级 防爆场合

以前用过连通器和静压液位计  但是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传感器

大伙帮帮忙   小弟初学

网友A:
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如何?可以考虑试用一下“室内GPS”,如果精度要求很高,比如0.1MM,建议使用激光跟踪仪。这两种设备价格都比较高的。具体的资料,可以到这个网站上看看。
www.galasurvey.com.cn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21-51295765   杨先生  yangyuesan@126.com
我们的方向: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把国内最优秀的产品推荐到世界各地。
我们的目标:销售全球化,质量国际化,效益最大化。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   但是我们需要的设备不能价格太高

精度1cm就行了   平台是浮动的  煤气柜的活塞  需要时事监测

对了我前面说错了  是1级防爆区域

网友A:
看来用“室内GPS”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你的预算有多少?;精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实时测量精度在5MM左右,可以做到防暴要求。具体的情况,可以发邮件或电话给我,谢谢!
sale@galasurvey.com,TEL:021-51295765,杨先生
我们的方向: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把国内最优秀的产品推荐到世界各地。
我们的目标:销售全球化,质量国际化,效益最大化。

网友B:
用测料位的雷达不可以吗?

楼主:
vesapro    我不太清楚你说的雷达是什么样的。但是因为活塞上下运动行程达到30m  雷达的有效距离估计不行吧

yangyuesan  我给你发邮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