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2):
三菱的上升下降沿脉冲指令有何作用呢 ,一般用在哪呢,哪位高人说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它说的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动作一次,着是基本常识

网友B:
就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动作,输入按钮按下去只能动作一次,弹起也一样的

网友C:
只对第一次高电平起作用

网友D:
上升沿就是执行从ON——OFF会ON一次,而下降沿就是从OFF——ON时会ON一次

网友E:
其实应用中有很多情况会用到上升沿脉冲指令的,说一个韩国老师教我们的例子:
厕所的自动冲洗感应,就需要这个,人站到小便器前面,这个传感器信号的使用就要
用上升沿脉冲指令.当然,工作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用到的,三菱的Q 系列没有这个
指令了,有时候还感觉不方便呢

网友F:
是OFF-ON的一瞬间发出脉冲,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应用中有很多情况会用到上升沿脉冲指令的,说一个韩国老师教我们的例子:
厕所的自动冲洗感应,就需要这个,人站到小便器前面,这个传感器信号的使用就要
用上升沿脉冲指令.当然,工作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用到的,三菱的Q 系列没有这个
指令了,有时候还感觉不方便呢
我发现都是如厕时都是人走开才喷水的,所以这里应该用下降沿更好用。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2008-10-17):
一般自动控制时用的比较多

网友J(2008-11-26):
一般是不需要用脉冲的,在控制类的场合,有按钮按下对控制要求精确的时候就要用脉冲类指令,比如PLS指令等

网友K:
用来检查0到1的变化,有变化就有输出!不过不要将两个外部元件上升、下降沿触发串在一起。

网友L:
4楼理解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