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LC通讯电缆DIY(QPLC)

楼主(2007-05-12):
PLC侧的接头和PS/2接头一样,电脑城可以买到;但要注意一般PS/2接口键盘的电缆线只有4线的,这里要5线,可以用接头自己焊,看你的焊接技术了,搞坏PLC别找我。

网友A:
谢谢.买来的三菱Q系列的编程电缆QC30R2只有一个和PLC相连的园插头.另外一头是要自己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