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2):
没用过三菱变频器
请哪位大侠先教我一点基本的
能让一个电机运行起来就行
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先让我过过瘾
谢谢了

网友A:
是什么型号?
  控制些什么东西
  和其他的变频器没有多大区别
  参数都是那几个~
   我会比较简单控制的使用~!

楼主:
就是控制电动机就可以
具体什么型号我还没看呢
呵呵
所说该设定什么参数吧

网友B:
找到该变频器的说明书,按说明书上的参数更改,两个小时后如果电动机还没动,你就不要干这一行了(我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出来的)。

网友C:
呵呵;
面板上的RUN键按一下就运行了;

网友D:
检查fr79是否是pu操作还是外部操作,之后面板显示pu然后操作面板的rev反转、fwd正转,停机按stop即可

网友D:
如果是外部就把com和x1、rev或fwd用个开关连接起来,外部面板显示ext,通电后合上即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