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2):
我在最近遇到了个问题 一个55KW的3相电机在3天里就烧掉了,那是用个控制回路控制的,电机本身是用电阻器了改变转速的,这是哪种电机啊????   还有就是这种电机一般出现问题了有什么现象啊?我在那看了2个小时没看出问题 现在换了电机问题还没解决啊,现在电机又发热啊,还有异乡响啊,本电机是用在码头上的门机式的固定吊车。忘各位这方面的能人出出主意啊!!极盼回复 谢谢啊

网友A:
应该是绕线电机吧

网友B:
起重机械上的绕线电动机,转子三相绕组通过滑环引出接电阻器。转子回路缺相电动机可以工作,但振动,时间长烧电动机。重点检查绕组到滑环的引线、电阻器是否开路。。。。

网友C: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三楼说的有道理。三相不平衡导致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