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2):
plc 从外界采集一串数据,现在对它们进行冒泡排序,
有哪位朋友做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教!
多谢!

网友A:
请问冒泡排序是什么?

网友B(2007-07-13):
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c语言教程中介绍过这种排序方法,大学里学过的东东,好几年没用到,差不多忘了,你可以找本清华大学版的教程找找看。

网友B:
好像是把相邻两个数做比较,小(或者大,看你要求了)的一个放后面,然后拿这个数再和后面一个做比较,同样小(或者大)的一个放后面,一直比较下去,直到最后一个数据,这样,最小(或者大)的数据就排到了最后的位置(冒出来了),所以叫冒泡排序,哈

网友C:
两个FOR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把相邻两个数做比较,小(或者大,看你要求了)的一个放后面,然后拿这个数再和后面一个做比较,同样小(或者大)的一个放后面,一直比较下去,直到最后一个数据,这样,最小(或者大)的数据就排到了最后的位置(冒出来了),所以叫冒泡排序,哈
是这样的吗?
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FOR就好了
同意

网友E:
武汉特美科自动化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228号江景大厦B座4楼
网址:http://www.wkactc.com/
电话:027-63116786 59220200
传真:027-82814936
Q Q :33487711 QQ群:206024
MSN :liu3348@hotmail.com
email:liu3348@163.com

优势代理:霍尼韦尔(Honeywell)欧姆龙(OMRON)倍加福(P+F)西门子(Siemens)菲尼克斯(PHOENIX)施耐德(Schneider)依利好(Eao)提供包括机械(含液压、气动)、电气、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成套设备;承接自控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 ·涉及:水利水电、钢铁、汽车、机械、发电、医疗、化工、建材、纺织、食品、电力电工、水处理

网友F(2010-08-02):
不是,这只把一个最小的比较出来了。前面的就没比较...
 我想问一个问题呀,设备运行时间的比较然后按运行时间的长短启停操作。怎么做呀???要用到指针吧??期待回复

网友G(2011-06-21):
一个子程序,你看一下
LD0   表头地址
L4.0    排序模式:true=升序,false=降序
其它为TEMP 变量

Network 1
//  表为空或只有一个数据时不用排序
LD     SM0.0
+D     2, LD0
AW<=   *LD0, 1
CRET
Network 2
//  初始化循环次数、表头指针指向第一个元素
LD     SM0.0
MOVW   *LD0, LW7
MOVW   LW7, LW5
DECW   LW5

Network 3 //  外循环
LD     SM0.0
FOR    LW9, 1, LW5
MOVW   LW9, LW21
INCW   LW21
Network 4 //  内循环
LD     SM0.0
FOR    LW11, LW21, LW7
Network 5
//  指针指向待比较的两个数据项
LD     SM0.0
MOVW   LW9, LW21
SLW    LW21, 1
ITD    LW21, LD13
+D     LD0, LD13
MOVW   LW11, LW21
SLW    LW21, 1
ITD    LW21, LD17
+D     LD0, LD17
Network 6 //  比较
//  生成交换标志
LDW>   *LD13, *LD17
A      L4.0
LDW<   *LD13, *LD17
AN     L4.0
OLD
=      L23.0
Network 7 //  交换数据
LD     L23.0
MOVW   *LD13, LW21
MOVW   *LD17, *LD13
MOVW   LW21, *LD17
Network 8
NEXT
Network 9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