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2):
在STEP7硬件中用Profibus-DP总线连接柏热电阻和变频器的图标,可是我不知道STEP7中这两个的名字是什么,谁来能帮帮我吗?

网友A:
铂热电阻Pt100通常是不能直接连接到Profibus-DP总线, 而是通过线缆接到AI模板! 估计你是不知道在Step7软件中的"hardware configuration"如何组态配置铂热电阻和变频器吗?

楼主:
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各位大哥能帮下我吗?

网友B:
Profibus-DP是一种总线连接协议,必须具有这种接口和符合这种协议的设备才能通过他接入PLC,热电阻如果非要用这个总线接入就必须加装具备Profibus-DP协议接口的智能变送器,而大多数变频器都具备Profibus-DP接口,只要定义好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安装drve_es软件。才能配制驱动器。PT100需要选择模拟量输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