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急!

楼主(2007-05-13):
要求预先输入多组数据,等使用时随意调入以执行,用三菱fx2n  加  触摸屏 可实现?

网友A:
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触摸屏的话可以实现;

网友C:
在程序中编好参数转换或要传送的口.在屏中按纽软元件与之对应即可转换.

网友D:
可以实现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大虾! 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