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SINUMERIK  840D /PLC 317-2DP/NCU 573.5  盒上的 H2(右列)显示灯PFO:PLC 强制状态 亮起黄灯,查看强制变量表里,有强制的输入变量I,但取消强制变量时,无法取消.
删除强制数值步骤如下:
调用菜单命令Variable > Display Force Values打开强制数值窗口。然后调用菜单命令
Variable > Delete Force从所选的CPU中删除强制值。
但就是删除不了,表情各位有什么好建议没有?????

楼主(2007-08-09):
PLC总清后重新下载可以解决,既然可以强制,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取消强制??

网友A(2008-08-14):
NCU57X.5都是出现这个问题,我在西门子官方网站上查过,这个版本不支持作force,你可以通过修改变量检测修改的触发点实现你要的功能,如果已经作过force 无法取消,那你恢复plc系列备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