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我装上wincc后,现在只搞wincc和wincc之间的通讯,但我按照手册设完之后,opc客户机找不到opc服务器,,我想问一下,那个网络部分怎么设呀。怎么才能实现网上的两台计算机互访??

楼主:
还有它要求 是要客户机和服务器都要位于同一个网络内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 位于统一网络内??是不是要在一个局域网内,,也就是客户机和服务器要位于一个工作组内??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呀,,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们通常利用OPC在两台WinCC服务器之间进行双向的数据交换, 当然单向数据读取也行.

WinCC服务器 A (OPC Server)------>WinCC服务器 B(OPC Client)

WinCC服务器 A (OPC Client)<------WinCC服务器 B(OPC Server)

位于统一网络内是指, 两台计算机的网卡的IP地址前三段相同, 子网掩码要相同!

我做过的OPC通讯, 就是OPC客户机和OPC服务器要位于同一个IP网段并且同一个工作组内!

网友A:
opc客户机找不到opc服务器, 估计最大的问题是出在:

位于opc服务器的WinCC项目, 你一定要Runtime让项目运行起来. 否则, 在opc客户机上使用"OPC Item Manager"始终看不到opc服务器!

楼主:
大侠,有没有qq号。,交流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