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plc发脉冲给步进电动机咋控制速度 具体的程序是什么 ?

网友A: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顺便咨询一下,PLC能控制几台步进电机
该选哪种品牌的好

网友B:
脉冲频率决定电机速度
三菱FX3U本身可以控制3轴
其它FX的可以控制2轴

网友C:
同楼上  脉冲频率决定电机速度
但plc自带的脉冲输出 功率低 功能少 进行调整还不方便 可以靠加脉冲输出模块来进行控制脉冲马达,功能强大 , 进行调整时直接对模块参数进行修改,非常简单。可以非常详细的设定动作过程。
plc直接输出脉冲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来实现  对高速计数器专用的不同的内部时间进行计数,控制on/off ,在从高速计数器专用的端子输出脉冲,高级点的plc有专用的脉冲输出指令,用起来也很简单,不过感觉用途不大。

网友D:
一般的PLC脉冲输出指令,包括脉冲频率,脉冲个数,加减速时间和输出点编号,就一条指令比较简单的,一般的PLC都自带一两路这样的输出,信捷的XC5系列PLC有四路输出

网友E:
控制步进电机不用位置模块,太浪费!

网友F:
买个驱动器  设个分频

网友G:
发的脉冲速度决定电机转动的速度,发的脉冲个数决定电机转动的位置,象能发脉冲的plc基本上多能控制脉冲的频率,先漫点,再平坦,再慢点,就能平稳。可联系013701424019

网友H:
脉冲频率对应速度;
脉冲量对应进给量;

网友I:
三菱FX可以对步进电机的速度闭环控制,西门子s7200的不行。

网友J: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lc,配合伺服控制器的话 在程序里有各种控制脉冲量和脉冲频率的指令例如omron的编程软件cx-programer 里面就包括了SPED ACC ORG PLS等等控制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