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增量式和绝对值分别说一下,用欧姆龙plc的话,其接线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增量式的很简单  绝对式的一般需要专门的指令  自己做程序麻烦点

网友B:
旋转编码器分成增量型、多回路旋转型和绝对型三种。增量型旋转编码器能根据轴的旋转变位量,输出脉冲量。多回路旋转型旋转编码器原理和绝对型旋转编码器原理是相同的,把转角通过2n的代码作绝对数值,通过并联输出。增量型旋转编码器的输出形式有互补输出、电压输出、线性驱动输出。多回路旋转型旋转编码器原理和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输出形式有格雷码2进制、BCD码、二进制。其分辨率有(脉冲/旋转一周)100、200、300、360、500、600、720、800、1000、1024、1200、1500、1800、2000等,用户可供各种控制精度来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的的朋友,我大体明白了。

网友C:
请问一下:多回旋转编码器旋转一周所行走的距离是怎么知道的呢 ???编码器的参数中有这个值吗??   谢谢~~

网友D(2007-06-24):
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发点个我啊! 为感!
我的邮箱zyqdmx@163.com

网友E:
可以到光洋的网站上下载编码器的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用EasyPro智能化绝对值编码器,Rs485输出或4--20mA输出,连接PLC的串行口或模拟电流口,不需要PLC编程计算,智能化编码器可自己设定对应长度输出。
上海精浦机电  021-3203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