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急急急!请教高手300的模拟量输出4-20毫安应该怎么做呀!我现在要做用 4-20毫安控制液偶的输出的转速 !现请哥哥姐姐帮忙

网友A:
在硬件组态中设置电流输出,编写程序将4-----20MA写到PQW

网友B:
硬件要有特殊摸组,A/D转换

网友C:
你如何控制啊?
用外部4~20mA来控制?还是用触摸屏给定来控制?
只有知道了控制方式才能编程啊!!!!!!!!

网友D:
说清楚点

网友E:
你能看得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E:
晕了
上传不了
给你的邮箱来吧

网友E:
终于传上来了~~~
呵呵

楼主(2008-08-06):
使用工控机控制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