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公司的110KW空压机电机,星角启动,运行电流一直在额定值以内,电机F级绝缘,运行温度不高(表皮一直在65度以内),运行时间5年左右发生放炮,检查端部油污较多。请大家分析一下放炮原因?

网友A:
老化导致扎间短路

网友B:
估计是绝缘老化引起的,你应该过一段时间检测一下。

网友C:
破坏绝缘造成乡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