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0与200的通信

楼主(2007-05-13):
求助: 如何通过PRIFIBUS DP模块EM277实现S7-300与200的通信!我用300挂了8个200,每个模块定义了8字节输入和输出, DP_send 和DP_REC中只能定义300的一个连续的数据存储区,如何将200V区中的变量整理成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并与300中的变量对应起来! 各位大侠,路过踩下。。。。谢谢!

楼主:
继续求助:   高手你好,现在我已经把300的数据存储区和200的V区分配好,我定义了300的数据发送存储区为P#M10.0 BYTE 8 ,接收数据存储区为P#M50.0....   8个200,每个一个字节的存储区,我在200定义的起始V区为VB100,  那么请问:是不是VB100-VB107对应M10-M17;VB108-VB115对应M50-M57..?

楼主:
继续求助:    我把300的DP-SEND和DP-REC写在OB1中,那么从站200的通讯程序应该写在什么地方呢!一个200的通讯程序是这样的:S7-200 CPU226 PLC的通信用户程序如下:
NETWORK 1
//计算输出数据指针到V寄存器
LDB= SMB224,2
MOVD     &VB0,VD1000
ITD      SMW226,AC0
+D       AC0,VD1000
NETWORK 2
// 计算输入数据指针到V寄存器
LDB  =SMB224,2
MOVD     VD1000,VD1004
BTI      SMB228,AC0
ITD      AC0,ACO
+D       AC0, VD1004
NETWORK 3
//设置传输的数据量
LDB  =SMB224,2
MOVB     SMB228,VB1008
MOVB     SMB229,VB1009
NETWORK 4        //传输数据
LDB  =SMB224,2
BMB    *VD1000,QB0,VB1008
BMB    IB0,*VD1004,VB1009
那么8个200的通讯程序是不是只要改变数据发送和接收的字节个数呢?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