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各位,我的机子在没有程序的时候诊断正常,但是一旦传入程序就提示错误了啊.错误代码是40,帮助文件说是总线控制错误,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修复啊?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有无问题。但我不知道这代码的意思。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只要是输入程序就报错,没有程序就是好的

网友B:
做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写进去测试,如OK的话
那一定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C:
传个空程序进去就好了,我在教学生时遇到过很多次,基本上是程序有错

网友D:
FX2N有40的错误代码?

网友E:
没有疑问的,肯定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