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3):
请哪位高手帮帮忙!帮我画一个以下过程的梯形图和外部接线图,小弟感谢不尽!
1、  开机(全部复位)
2、  启动(上下真空泵吸----延时3S到、关门到)
3、  热板进----到位
4、  合模----到位1
5、  热融延时3S到
6、  分模----到位1
7、  热板退----到位
8、  合模----到位2
9、  固化延时5S到
10、 上真空泵断延时2S到
11、 分模----到位2
12、 下真空泵断延时2S到
13、 开门到
14、 信号灯亮
15、然后人工加件,按启动从复。

网友A:
一个小型工程了

网友B:
毕业设计吧

网友C:
注塑机得控制程序

网友D:
太简单了

网友E:
不是吧,这么简单还要求助?
呵呵!

网友F:
毕业设计进行中。。。。。。。。应该会用西门子的吧,现在学校还一直流行西门子呢!控制要求说得过于简洁,不熟悉注塑机的控制的话很难理解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毕业设计进行中。。。。。。。。应该会用西门子的吧,现在学校还一直流行西门子呢!控制要求说得过于简洁,不熟悉注塑机的控制的话很难理解哟。
做控制的不需了解注塑机,只要工艺流程明白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H:
怪不得这么眼熟,和抽真空机(橡胶机械)的控制很象嘛,我以前单片机编程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