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4):
有知道的朋友请回复:

我的客户采用了三菱的FX系列的PLC控制他们的设备,并且有触摸屏来进行数据录入工作,用的编程软件是FX-PCS-DU/WIN,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从另外一个软件中得到一个包含很多数据的文件,导入到触摸屏或者是PLC中,请问需要哪些接口以及软件方面的准备工作,因第一次接触,望朋友们不吝赐教,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能说得详细点吗?“从另外一个软件中得到一个包含很多数据的文件,导入到触摸屏或者是PLC中”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数据?

楼主:
举个例子,现在他们是在触摸屏上输入尺寸“600*500*300   1块”,然后设备就会自动加工。
但是手动输入的话太慢,而且容易出错,所以我会先用另外一个软件生成大量的这种数据,然后和设备进行接口,让设备自动的来加工。
但是目前不知道怎样才能做接口,需要哪些支持?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要做好数据对应的dm单元,然后通过通讯接口发送到plc去就ok了!

网友C: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10425

这个是我写的一个ocx控件,ocx有一个功能就是读取预先写好的点,然后专门开一个线程进行读写。目前ocx尚未加入数据编辑功能,所以需要在应用层软件中加入数据编辑,我目前采用的作法是写在ini文件中,按结构写入。具体结构你可以参照源码里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