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4):
如何设计电脑实时控制电磁开关?现在有N(N>100个)电磁开关 电压6V的或者12V或者24V的。电脑PC实时从orcale 或sql数据库中读取某些字段的信息,之后按照信息提示电脑应该通过某个东西(PLC或者单片机,或者其他的东西)控制相应的电磁开关接通电路。询问,在pc电脑和电磁开关之间需要什么设备比较可靠?而且对于计算机前台编程比较简单?

网友A:
用组态软件轻松搞定

网友B:
首先电压上必须匹配,另外需要一些硬件上的接口和楼上的所说的组态软件。
国产的有组态王。

网友C:
PLC配合组态软件可靠性高,RS485接口输出模块配合VB编程也可以

网友D:
用PLC配合组态软件可靠性高

网友E(2007-06-13):
组态软件大多收费,你如会编程就自己编个串口通讯程序,控制器不要用PLC或单片机,贵还得学一阵,应用I/O模块,比如MOXA,丹东华通。
具体方式,比如6DI6DO的I/O模块,用MUDBUS通讯直接控制输出来控制继电器。
这样逻辑作在电脑上,不如PLC可靠,但价格便宜多了。
原和我交流的话     XICUN9329@21CN.COM

网友F:
用我公司的开关控制模块可以搞定,该模块电压是24V的。然后可以用PCI卡等等和PC连接,也可以用PLC加组态软件,我们根据系统的大小,可以为您提供最佳的方案。
采用我们硬件产品的最大优点是编程简单(因为采用的都是硬逻辑,没有协议),对CPU没有要求,稳定。如需要组态软件,我们也可以提供。
我们该模块现在是用于控制楼宇的电控箱内的开关的,不仅可以控制开关,并且有开关状态反馈功能,目前只在日本应用。
详情请联系:panlihuachina@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