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4):
这是我公司清洗机的程序,其中第845步的指令如何解释,另外=D330Z0 D300,用梯形图怎么编写,我不太会输入这类型的指令.谢谢

网友A:
触点比较指令LD=。D330Z0的值与d300的值相同时,触点为ON.

楼主:
Z0又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数值吗

网友B:
z0 是变址寄存器 ,当z0=1 时,d330z0=d331 .
                             z0=2 ,     d330z0=d332.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还有一个问题:mov d100 k2m23 ,这条指令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C:
传送d100到m23-m31

网友D:
哇  楼住可以到网络上下载一个关于三菱PLC的教程,上面都有很详细的解释的!!!或者你 把你的MAIL留给我  我可以给你发一份过去

网友D:
补充,
K+常数+位=位+常数×4
比如K3M1  就是指从M1到M12的12位,可以对它们进行字操作,不够16位的补零

网友B:
举个例子直观一点
  当D100=2的0次方=1时,m23接通.
   D100=2的1次方=2时,m24接通.
        .
        .
   D100=2的7次方=128时,m30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