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4):
我是一个初学者..对PLC有点理解拉,但是不知道是否有什么软件可以仿真PLC..
就象Pruteus 可以仿真单片机一样..
请赐教...谢拉

网友A:
各大品牌的PLC都有仿真功能

网友B:
可以用编程软件FXGPWIN在PC机上直接仿真吗?

网友C:
每家的PLC不一样,仿真软件也不一样的

网友D:
每家的PLC不同型号的,有的支持仿真有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