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4):
求助:农网中,380v交流接触器,由于电机的启动,导致接触器断开,如何解决?
还有的情况下如:电机运行了,但是电网电压降低了,接触器也断开。
如何能保证接触器低电压情况下不断开呢?

网友A:
并联两个15Kvar的电容试试吧!100多元1个

网友B:
把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改为直流供电,只需6——10伏左右的直流就行了,如果不行,可以增大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