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范围

楼主(2007-05-14):
变频器的调速范围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最小到最大了!!

楼主(2007-06-28):
一般的v/f控制范围是1:10.怎么会是最小到最大呢?

网友B:
沙发说得没错,只是太笼统了,以至于LZ不理解。

1:10的调速范围那可太一般了。调速范围,是衡量一个调速系统性能指标之一,它是指能够满足系统调速特性指标的条件下,最小转速与最大转速之比。

比如,一个交流变频传动系统采用V/F控制,5Hz即可达到恒转矩输出,这是他的最低满转矩的可控转速,转速再低,就达不到满转矩可控输出了,那么,这个5Hz就是他的最低可控转速了,而这个系统的最高转速是50Hz,这样调速比为:5:5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