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4):
小弟最近刚学plc,装了个step7,程序也编好了,可没办法编译、仿真。就是编译、仿真按钮都是灰色的不能用,这是软件问题还是。。。那位大哥知道

网友A:
装仿真软件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你必须装仿真软件,你在装STEP7软件的时候,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C:
仿真软件没有装,STEP7V5.2软件自带仿真软件,但是STEP7V5.3不带仿真软件,需要自己另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