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4):
用西门子PLC200控制一步进电机,采用带有脉冲包络的PTO对其控制。现在有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图,怎么设定电机的启动频率,结束频率,该怎么分配加速,减速,匀速段所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A:
我刚做完一台这样的设备!留下信箱.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B:
包络表
在多段频率输出时   把控制字写入SMB67或SMB77
把包络表的起始地址 写入SMW168或SMW178

然后再数据块中写入数据。分别为:脉冲的个数(多少个不同的脉冲)

                                               脉冲的频率(系数*基时)类型 w
                                               脉冲的增量(有正负)类型 w
                                               脉冲个数  类型 d

网友C(2008-03-10):
我刚要做步进电机,以前没做过,朋友门指点下,二楼的朋友也给我发个 ,让我也学习以下,
邮箱:osp321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