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4):
各位大侠:我公司有一台伺服电机出现一些故障!当转速慢的时候,行走的长度是没有问题,但是调快以后行走的长度就有1-2mm的误差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先谢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呢,用的是定位指令还是脉冲发出指令?

网友B:
问一下各位高手怎样可以实现电机的
变速运动
PLC控制能实现私副电机做sinx速度曲线运动
怎么实现用什么命令?
谢了

网友C:
PLC可以实现伺服的变速,但做sinx速度...就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