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硬件连接??

楼主(2007-05-14):
今天小弟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把PLC和电脑连接好后,其编程电缆连到电脑的COMM1 ,采用PLC的PORT0 口通讯,现在测试其通信时候,如果PLC的开关打到RUN上,PLC通信连接不成功,提示通信超时,请检查波特率什么的;但是如果PLC的开关打到STOP上,通信成功,并且程序可以下载到PLC中。请教各位仁兄,怎么解决该问题??!!!

网友A:
什么PLC 说清楚点
可能的问题是设置你只有在STORP状态才能连接

网友B:
在往PLC中写程序的时候就应该是Stop档,不写程序时应拨到run档,上电后CPU自动运行写入内部存储区的程序

网友C:
再run的时候你是怎么测试通讯的,说清楚点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PLC型号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设置成了"变换后,PLC停止中写入"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